下面这两个问题数据率怎么计算?

楼主(2009-03-23):
在看《TMS320C6000系列DSPs的原理与应用》这本书时,一开始就有个问题不明白:

书上第一页说“对一个音频信号用40KHz时钟采样,假设采样数据为16bit,那么这个信号的数据率就是80KB/s”,这个80KB/s是怎么得来的?

下面又说“对于一个每帧512X512X16bit,30帧/s的图像信号,其数据率是15.7MB/s”,这个15.7MB/s又是怎么得来的?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最基本的乘法啊

一个BYTE是8bit(懂吧?)

然后,
40k/S *2BYTE = 80kBYTE/S

512X512X2BYTEX30=15728640

楼主:
very thank you!

谢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