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与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03-23):
(无正文)

网友A:
把单片机换成3.3V工作的,直接连

网友B:
可以在中间加一个提高驱动能力的芯片

DSP对MCU端加一个驱动IC,可以把3V升到5V输出的。MCU到DSP加一个电阻分压可以了

楼主:
re: 把单片机换成3.3V工作的,直接连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