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pi和sci串口通信电平

楼主(2009-03-24):
串口通信时序里面没有讲电平问题吧,DSP芯片只能3.3伏输入,有SPI和SCI引脚;有SPI和SCI的传感器,但是说明书写的输出为5V....

那怎么连接比较好呢?不能直接连的话,那么是通过电阻分压的形式,还是通过串接限流电阻的形式?或者要用MAX232电平转换?三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做过的老大一定要指导下..貌似串联个限流电阻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呵呵。。我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