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00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25):
CCS6, pd, COM, IO, se
在安装CCS6000的时候,运行ccs6000.exe的时候,碰到好几机子都装不上。主要问题是在安装到“component selection"这一步的时候,只有”online manuals(pdf)"这一项,而没有主程序。所以导致安装后只是一些PDF文档。操作系统是XP,以为是系统中毒或软件冲突问题,重装了系统也不行。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A:
试试

你先把CCS6000.exe,用rar或zip等软件右键解压缩,解压后,双击解压文件中的setup.exe。进行安装。应该就可以了。
同理,你的6000的升级包的安装也需要如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