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烧写求助

楼主(2009-03-27):
CCS3.1
仿真没问题

烧写文件I:CCStudiopluginsFlash28xxAlgorithms2812FlashAPIInterface2812V2_10.out

请问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怀疑是更改了烧写插件的api,因为我尝试重新安装ccs3.1和烧写插件后再烧写就好了----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现在是erase program分开可以了,连续操作还是不行

楼主:
TI 怎么把CCS做成这样,太让人失望了

网友B:
上周立功的网站去,那里有答案!

http://www.zlgmcu.com/TI/exploitation_tools.asp

网友C:
是CCS的一个选项问题

取消选项:自动go main

网友D(2014-06-27):
引用 网友C:
取消选项:自动go main

你好,取消了go main 烧写程序还是报和楼主同样的错,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取消了go main 烧写程序还是报和楼主同样的错,怎么解决啊

抱歉,很久没有动 DSP 了,没法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