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给指导一下,DSP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9-03-28):
我现在的项目是高速的去采集列车运行时的一些数据,需要用到一个以太网口,还有232接口,频率要高,速度要快,我现在需要在C6000系列TMS320C64中选择一款,那一种适合我,请大伙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

dm6437,又快又便宜

楼主:
以太网口

带有以太网口的功能吗?

楼主:
非常谢谢!

里面的EMAC是什么意思?是以太网口的意思吗?如果不是,哪一个是指以太网口的意思?

网友B:
re

你需要采集什么样的数据,视频类的吗?采集精度多少bit?采样频率多高?

楼主:
没有

没有视频类的,需要网口,232接口等,请问TM320DM642与普通的C642除了在视频,音频方面差异外,其他功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