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DSP做高速模拟数据采集时可以对数据进行哪些处理

楼主(2009-03-28):
1、请问用DSP做高速模拟数据采集时可以对数据进行哪些处理
比如采集电压信号,通过PCI总线传到电脑里处理,那DSP能做什么处理?
只需要滤波吗?或者根本不需要DSP?我想做的是高速的采集,几MB/S
2、如果是音频信号呢?用54或者55来进行压缩传到电脑里可以吗?能实时吗?
3、视频信号C5000可以实时压缩处理吗?什么算法能对视频实时压缩处理?
小弟刚学,要做毕业设计,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A:
RE

还是用PLX9054等支持PCI MASTER传输的PCI桥吧,人家把驱动都写好了,只需要调用就好了,开发难度低;

使用DSP,虽然也支持PCI MASTER(如TI的C6000系列),但是要写DSP程序,要写PCI MASTER模式的驱动(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开发起来比较麻烦。

信号处理、图像压缩,可以放在PC上做,编程容易,毕竟现在都到了双核年代了。

如果想怎么复杂怎么做的话,那就使用D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