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磁干扰对DSP与PC通讯的影响

楼主(2009-03-28):
当用DSP作为大功率电器的控制器时,在电器运行时会有较强的电磁干扰,若用PC的上位机软件与DSP进行通讯(RS232)会对通讯造成影响(测试RX、TX脚的信号毛刺很大),请问,若想说明这种干扰确实对通讯造成了影响应该怎么描述?用哪方面的知识可以有说服力呢?如何消除这种干扰对通讯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A:
用录波仪把波形录下来给领导看,用光纤

网友B:
改用 485 或者 422

屏蔽双绞

DSP作为大功率电器的控制器 ,你的控制输出没加光耦隔离?你先应该弄清楚,对你的系统造成影响,是传导还是辐射。然后再想法解决?说服力没用,关键是你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关键是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