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用DSP BIOS的人多吗?

楼主(2009-03-28):
我正在做一个DSP项目,要在DSP里实现采样、数字滤波器组、向ARM发送滤波后的数据和接收ARM的设置等功能。想用DSP BIOS系统,不知DSP BIOS系统的实际使用性能如何,在现实中DSP BIOS系统常用吗?

网友A:
.....

ti平台的几乎全用这个东西.虽然你可以放弃他用裸奔

网友B:
呵呵。。我就是其中一个。。貌似我们在做相同的事情。。

网友C:
re

如果DSP程序比较复杂,建议使用。
DSPBIOS就是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

网友A:
....

当然你可以用ucos2, 没啥大区别

网友D:
放着捷径不使用么?

现成的方法,自己写累啊!牛!不过个人觉得没用

网友B:
管他呢。。好歹是个操作系统。。呵呵。。

网友E:
RE

仅从多任务角度说,用OS并不一定比裸奔好。但是TI提供各种驱动以及一些应用程序一般都基于BIOS。比如TCP/IP,从底层驱动minidriver到应用层,都要用BIOS。所以TI高端的DSP,用BIOS,可能更能提高项目进度

网友A:
....

仅从多任务角度说,用OS并不一定比裸奔好。
-------------------------------------------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呵呵.

网友E:
请11楼举个例子

证明用多任务OS一定比裸奔好(仅从多任务角度)。

网友F:
RE:

????
===========================================================================
引用 网友G:
DSP 技术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6楼: ti又忽悠了,就是个UCOS2 (CLONE)

网友A:
....

我真是懒得论战,各位该怎么想就怎么想

网友H(2009-09-13):
我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晚了点吧!呵呵~~~~~~~先玩玩他熟悉了再理论吧。

网友I:
BIOS只能用在TI的DSP上,局限性很大。用了它你就无法摆脱TI的控制了,以后器件选型什么的就只能围着TI转喽。不如用些UCOS什么的在各种芯片上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