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407I/O实现电子开关矩阵

楼主(2009-04-04):
才开始接触DSP,要利用DSP2407做一个电池管理系统,车用的。共18个模块采样,对于电流,电压模拟量的转换使用TLC2543,利用DSP的I/O口控制电子开关矩阵,以配合TLC2543的通道选择。具体问题是:1,具体的通道使能(比如说数字I/O,是对寄存器设置了以后,改变其方向么)。2,由于18个模块数据必需依次采集,故使用for循环。当i(变量)在自加以后,怎么保证使能的就是下一个IO口,即i++正好是指向下个IO呢!
请教高手,感谢大家来看这个帖子,能给一点思路的话不尽感谢!

楼主:
自己先弄弄

恩,自己有点眉目了!这个问题不是蛮复杂,求助时候自己也可能表述不清楚,我自己做完了调试好了就把源程序贴出来一下,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