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SP 的EMAC在处理网络通信问题时会丢失数据吗?

楼主(2009-04-13):
现在我需要用C6000或达芬奇系列的DSP 的EMAC功能来实现DSP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可是有人告诉我TI的DSP的EMAC通信还不成熟,容易丢失信息,要做网络通信,最好要用ARM或带ARM的DSP芯片,可是现在我对操作系统一点都不会,公司项目又比较急,不知该怎么办,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

现在我需要用C6000或达芬奇系列的DSP 的EMAC功能来实现DSP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可是有人告诉我TI的DSP的EMAC通信还不成熟,容易丢失信息,要做网络通信,最好要用ARM或带ARM的DSP芯片,可是现在我对操作系统一点都不会,公司项目又比较急,不知该怎么办,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
mac就是mac,无论在dsp上还是arm上都是一样的效果。
ti的mac大量用在dsp上和arm上,我用着是没发现问题。
但是不好说肯定没问题

网友B:
dm642的emac

我用642时间比较久,做过多个产品设计,比较熟悉。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 丢失信息 是什么意思,以下我所说是指 网络丢包。
我用642设计可视电话时,做过测试,当642外面用lxt971做为phy时,网络丢包很小,当用rtl8305做phy,做成双网口时,丢包比用lxt971要严重,太具体的数值我记不太清楚了,但这种丢包并不会造成网络通信出错,因为tcp/ip协议本身会要求重发,能自动避免数据丢失,不过如果网络丢包太严重,可能会影响网络带宽。
除此之外,所用的网络环境如路由器或上位机的网口等都会对网络丢包有影响。
最后结论就是,TI的DSP的EMAC是成熟的,丢包是有的,不过通信是没问题的。
我估计ARM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

谢谢,以上两位大哥的意见,看来我就先用DSP了

网友C(2014-11-25):
你好。我刚学习DM6437的网口通信。请问配置EMAC时EMAC_MACADDRHI和 EMAC_MACADDRLO是依据什么来配置的?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