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OLO MCU价格表

楼主(2009-04-16):
PICCOLO MCU价格表

网友A:
请问楼上Netjob 同志

你经常强调STM32比PICCOLO强,并且以浮点运算来证明,STM32的运算速度比PICCOLO快,
但是TMS320F28335为例,他的主频率150M都比STM32的72M快一倍,
如果是TMS320F28346主频上300M就更高,
TMS320F28346会输给STM32么??

网友B:
re楼上的人

你傻啊,你拿 28346跟 stm32比,你也不看价格差多少!!!!

网友A:
TMS320F28346才16块3毛9,也是很便宜,STM32一般都是超过20

为什么不能比呢??

网友C:
TI最低档的F28020无论体积性能也比ST32强!

楼主:
PICCOLO

不好比的

网友B:
一个美刀,一个人刀。。。

网友D:
汗~~~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网友E:
别乱比了

用合适的就好,可以有个人喜好,但不要把个人喜好强加于别人

网友B:
搞不明白,为啥那么喜欢整bga

网友F:
美刀人刀

网友A:
因为芯片速度高,所以体积和距离要小,不然信号就反射

所以速度越高,体积越小

网友B:
感情pcb上引出来不算距离啊,哈哈

网友G:
的确不错的价格

就是不知道F2803X的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