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和SPI模块有啥区别?

楼主(2009-04-16):
SCI和SPI模块有啥区别?
谢谢

网友A:
SCI 是最常用的那种串口

网友B:
都是瞎命名

网友C(2009-08-19):
SCI(Serial Communicate Inte**ce:(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类似于UART,点对点。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ce:(同步)串行外设接口)
SPI总线由三条信号线组成:串行时钟(SCLK)、串行数据输出(SDO)、串行数据输入(SDI)。SPI总线可以实现多个SPI设备互相连接。

一般来说,通信速率上spi可以高于sci.

网友D:
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电工都知道

网友E:
SCI其实就是UART的另一种叫法。

网友F:
sci是单片机的串口通信,spi是单片机的I2C通信,回去看看单片机就明白啦,哈哈

汗一个,SPI和I2C可是不一样啊。

网友G:
一个是同步时钟,一个是异步时钟

网友H:
8楼对SPI的说法不对吧 ,怎么把SPI和I2C混为一潭了? :)

网友F:
唉,我只是打个比喻,
开始说那么清楚并不利于初学者
我的意思是让楼主看看单片机的知识,就会对SPI和SCI有个大致了解

网友I:
SCI是异步通信串口,只有两根线就可一完成通信。
SPI是同步通信串口,需要的线比SCI多。
具体的内容要查看相应的DataSheet

网友J(2016-05-05):
,是的,一个同步,一个异步,而且同步要多出一条时钟线

网友K(2019-09-08):
引用 网友C:
SCI(Serial Communicate Inte**ce:(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类似于UART,点对点。

SPI(Serial Peripheral I ...

准确的说还有一条片选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F:
sci是单片机的串口通信,spi是单片机的I2C通信,回去看看单片机就明白啦,哈哈 ...

是SCI和IIc差不多吧

网友M: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SCI串行通讯接口,SPI串行设备接口。
串行通讯一般用于通讯,所以主要用于通讯,因为是通讯所以各自可以各自的系统。也可以理解为各自有各自的主心(时钟),因此可以用在两个设备之间。
串行设备的的话,常用在主控与其对应的设备之间的通讯,这个设备是依附于主控的。也就可以看作是主控的一部分,既然是一部分那么就要统一指挥,也就是需要有统一的时钟。所以不用想就可以知道是同步的。
这种只是个人的理解,当然要是用的话道道就更多了。
这些都是个人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不代表官方的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