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ACKFIN 531 DSP的辐射试验问题

楼主(2009-04-17):
531平台,在做辐射试验时在430MHZ的频率点总是超差,达不到标准,请兄弟们谈谈是什么信号线引起的,线太长还是什么原因,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了!

楼主:
高手在哪里,21IC有没有高手啊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晶振倍频引起的时钟信号问题

网友A:
什么叫辐射实验。。。

emi?
这个频率明显是内核主频,你问adi吧。

网友B:
是因为晶振通过电源产生的或输出辐射

在电源上加磁珠和电容组成滤波,在输出端加小电容和电组,

楼主:
是EMI试验

现在只做里面的辐射试验,还有就是感觉65M左右的频率点比较高,接着是倍频引起的190,400多M等超差。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会不会是PCB走线太长的问题。晶振电源端子加磁珠和电容,电容还是0.1UF的吗,0.1UF和10UF的一起加不行吗

楼主:
有没有

哪位高手可以再说的仔细点,仔细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EMI超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