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DSP中cmd文件的疑问

楼主(2009-04-20):
DSP, TI, ge, TE, gp
我想问,在cmd文件中的section中的段名,比如
SECTIONS
{
    .vectors: {} > VECT PAGE 0
    .sysregs: {} > BIOSREGS PAGE 1
    .trcinit: {} > EPROG PAGE 0
    .gblinit: {} > EPROG PAGE 0
    .bios:    {} > EPROG PAGE 0
     frt:     {} > EPROG PAGE 0
    .text:    {} > EPROG PAGE 0
    .cinit:   {} > EPROG PAGE 0
    .pinit:   {} > EPROG PAGE 0
    .sysinit: {} > EPROG PAGE 0
    .bss:     {} > IDATA PAGE 1
    .far:     {} > IDATA PAGE 1
    .const:   {} > IDATA PAGE 1
    .switch:  {} > IDATA PAGE 1
    .sysmem:  {} > IDATA PAGE 1
    .cio:     {} > IDATA PAGE 1
    .MEM$obj: {} > IDATA PAGE 1
    .sysheap: {} > IDATA PAGE 1
}
这些段式如何得到的,当然其中的.text  .bss等经常出现的,在下看的多了,也就知道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但是,我感到不理解的是,通常这个cmd文件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就一同写好的,那么,会用到哪些段,编程人员是否应该知道呢?从何得知要将哪些段放到哪里?
我也在网上了解,好像是和COFF文件的规定格式有关,但是,没能查到详细的关于COFF和CMD文件之间的联系。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会用到哪些段,编程人员应该知道

比如.sysheap是堆空间,你的程序里用到了空间分配就会用到这个
其他的也都有对应的,具体看CCS的帮助

开始可以不必搞得太清楚,边用边学更容易掌握牢固

网友B:
这样子

你找个可以编译的demo,把编译选项里输出map文件选上。
然后看编译产生的map文件,就可以知道这些段都是什么东西,来自哪个文件的哪些函数和变量

楼主:
 好像要了解的话,得看看编译和连接的知识了。
还是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教。

网友C:
发撒旦发啥

你看看赵世廉  或者刘和平的DSP书
上面说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楼上

能直接说书名吗?我在网上的书店查过,好像
    赵世廉  或者刘和平的DSP书
不是很多,请问楼上能直接告知在下书籍的名字吗?
说真的,我还真没发现有什么好的DSP的书籍

网友D:
指令集和编程工具

   估计楼主没有买ti中文手册系列之《24系列的指令集和编程工具》,看完这本书,你会得到所有的答案。

楼主:
回复 ranya

的确,我没看过  ti中文手册系列之《24系列的指令集和编程工具》,
但是看了下TI  CCS自带的PDF文档spru018d,其中的汇编指令那一块,在第二章讲到COFF时,有涉及到
section的东西,但是,我却仅看到有.text  .data  .bss  ,以及命名段.
而没有能够看到 我在问题中举到的例子像
    .far:     {} > IDATA PAGE 1
    .const:   {} > IDATA PAGE 1
    .switch:  {} > IDATA PAGE 1
    .sysmem:  {} > IDATA PAGE 1
    .cio:     {} > IDATA PAGE 1
    .MEM$obj: {} > IDATA PAGE 1
    .sysheap: {} > IDATA PAGE 1  这些。
我想知道,这些段是怎么产生的。望高手能解惑。

楼主:
回复Netjob

做的好与坏,我们这种应用者也得学会去用啊。呵呵
不过,看到Netjob能够对TI的产品提出质疑,感觉Netjob应该甚牛吧。
愿否回答在下的问题。等待中。

楼主:
回复 ranya

找到我要的了,
谢谢侬,呵呵
不过,由于在下喜欢对着电脑屏幕看资料,
不是很喜欢纸质的书籍(当然也有因为MONEY得原因呵呵)
所以看的是CCS PDF 中的 spru024e。
BY THE WAY ,不知道有没有
 TMS320LF/LC24系列DSP指令和编程工具 这本书的电子版啊?

网友D:
多少要投入一点吧 :)

   学好了技术是用来赚MONEY的,那之前也多多少少要投入一点吧?真要学,我感觉,书还是非买不可的

网友E(2009-09-19):
有道理,呵呵,小弟才来不久,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F(2009-10-25):
这种东西能用就行。

网友G:
CCS 确实做的很烂!

还是 KEIL 好用,就不知道 KEIL 会不会什么开始支持 DCP ..........

网友H:
<<TMS320C6000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SPRU186
没有比这个再详细的文档了,看了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

网友E(2011-09-27):
深有同感,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