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BF531的吗?

楼主(2009-04-21):
bf531能干些什么?

网友A:
得看你想用它干嘛

网友B:
低端视频应用531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RE

BF531原本是要用来占领PMP市场的,但是由于价格没有任何优势,逐渐被国产处理器取代。

网友D(2009-08-19):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应用或产品既需要做数据处理,又要做控制或跑简单的操作系统,那用Blackfin处理器就最合适。BF531属于该系列中较低端的一个型号,被广泛地应用到电力,医疗,仪器仪表等领域。

一般来说,是先提需求再找合适的处理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