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只能发送部分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用2407的SCI写了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调试时上位机用地串口助手,现在的问题是,我定义了一个数组长度为100,但是只能发送一部分数据,然后就不动了。我采用中断接收,查询发送的方式。是这种情况,后来都改用中断来实现还是这个问题。我把发送的程序帖出来,大家看看是哪有问题啊。
   while(1)
    {
       if(flag)
       {
        for( k=0;k<100;k++)
          { SCITXBUF=receive[k];
             while((SCICTL2&0x80)==0)
              {};
           }
         flag=0;
       }
其中flag是发送标志位,为1则启动发送,把100个数据发送完之后,使其为0,停止发送。但是我看了一上,每次都只能接收不到20个数据,就接不到数据了。停止运行后,它总是停在if (flag)这一句。查看变量值时,发现flag=0;可这是在哪变的啊?程序应该始终在for循环里面啊,怎么会把flag的值给变了呢,想了好久也不解,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搂主看看你的串口缓存有多少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charrijon

谢谢 charrijon,我在网上找的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看不到它的缓存,那我再找一个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的2407串口缓存没那么大

我的意思是你的2407串口缓存没那么大,你想得倒是蛮好的,100个数据全扔到2407串口的接收缓存里,但它没那么大,老早就被你撑破了

网友B:
高手在此

不关缓存的事,而是你在CMD文件定义的软件堆栈过小,放不下,小兄弟。

网友C(2009-09-25):
那么128的堆栈够不啊?-stack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