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为什么滤波器衰减不够啊。。

楼主(2009-04-28):
在matlab上设计了一个FIR hamming带通滤波器(800--3400),导出系数
 在仿真器上跑,实际衰减不够,如650hz要衰减55db,但是实际只能衰减48db,又仔细观察,发现650--800之间到了某个频率往下 ,即650--x之间就只能衰减48db,matlab上滤波器幅频相应来衰减。x--800之间还能按照matlab上滤波器幅频相应来衰减。。
       什么原因啊。。来个人

楼主:
有300阶,调用了fir()

什么原因啊。。

楼主:
tms320vc5410

网友A:
实际运行时,要考虑数据的截断误差,这种误差可以累积的

所以你的滤波器必须要保留一定的余量。

楼主:
滤波器必须要保留一定的余量?

怎么保留余量? 提高阶数?还是其它的什么做法。。

楼主:
300阶 hamming窗了。。

...

楼主:
提高阶数到399.还没什么改善,

换blackman窗,提高阶数,也没什么改善。。

网友A:
这个俺就帮不到你了,没搞过。

楼主:
似乎是到极限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采样频率多少

怎么知道650hz要衰减55db?

楼主:
fs=16000 ,指标要求650hz要衰减55db

楼主:
楼上。。我做的信号就是噪声。。这个信号要过这样一个滤

楼主:
不能高啊。。老板定死了。。

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C:
还是老办法

你这样测试一下,将matlab的仿真采样数据,直接拿到仿真器里跑一下,看看是啥效果,如果没有问题。那就说明你这部分程序逻辑基本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采样数据上,再试一下,提高采样率,提高采样精度。
另外,你用matlab是啥数据类型?浮点的? 仿真器上是啥数据类型?注意误差。要注意,计算机仿真和实际应用的数据类型一定要一致。

网友B:
带通滤波器(800--3400),

fs=16000 太高。
800--3400归一化频率会非常窄,不合适。选个采样频率低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