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们请教2812的EVA和EVB的问题。

楼主(2009-04-28):
(无正文)

网友A:
EVB相关时钟打开没有

楼主:
要打开什么时钟啊?EVB和EVA做法一样啊!

我把指令EvaRegs.T1PR=2000;
    EvaRegs.T2PR=3000;
    EvbRegs.T3PR=4000;
    EvbRegs.T4PR=5000;
放在  InitSysCtrl();  函数前面,EVA的都正常,而EVB仍然为0.

楼主:
就是二楼说的时钟没有开放。谢谢!

网友B(2011-11-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敢问楼主,时钟在哪里开放?我的QQ:164956635,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