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5-03):
DSP是Motorola的56F807,上电后,测到晶振不起振,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清高手指教啊!!紧急!!我怀疑是DSP出了问题,

网友A(2009-08-02):
先排除是不是你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注意示波器的探头阻抗和带宽,有时候会把信号吃掉的哦

网友C:
焊接好了没有啊,以前有过一次出现过单片机需要万应表测试频率的的档位去测试时候才会启动单片机,后来才发现没有焊接好,先把电路检查一遍吧,有时候问题出现是因为这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