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闪烁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5-04):
用DSP做OSD叠加时(软件叠加),叠加的OSD线存在闪烁情况, 尤其是在画面本身亮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闪烁更为明显,请问各位碰到这种情况时是怎么角度的呢?

另外,我试着将OSD线的边缘部分(与原图像的接驳处)对比度降低,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明显的闪烁情况。这部分处理实际上就是将边缘部分的像素点的YCbCr与原图像做了一个均值滤波。

我的数据格式是YCbCr的,在PAL和NTSC下均存在此问题。而且红色的OSD线比黄色的OSD线闪烁更明显。闪烁应该是跟对比度有关的,而且我OSD线用黑色时就不会有闪烁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有没有谁做过啊?指点下

或者给点建议, 或许你的一句话能启发我, 帮助我解决问题

网友A:
....

描述不太清楚。
可能是两场引起的。单像素的水平线在两场的情况下会闪的

网友B:
RE

是因为隔行扫描的原因;
解决办法是把边沿部分的对比度降低,就是亮度变化特别大的地方来个过渡。

楼主:
我现在是奇场和偶场的相应位置叠加的线条一样,

也即如果奇场在(x, y)处添加了红色,则同样在偶场的(x, y)处也叠加相同的红色
然后对叠加了OSD的区域进行2*2或4*4的平均,但都没有用,仍然能看到闪烁现象。

之所以用2*2和4*4做均值,而不是用3*3或5*5, 是为了求平均时sum>>2或sum>>4就行了,保证实时性.但不应该仍然闪烁啊!

调了我快一周了,崩溃了!

网友A:
....

你贴视频上来,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

网友C:
re

建议:
1.在行线上double,即OSD的行像素叠加两次,可能就是你5楼提到的方法;
2.添加背景色叠加,通过调整背景色和当前OSD色达到相对最佳效果。

楼主:
chl00100:

你的第2点"添加背景色叠加,通过调整背景色和当前OSD色达到相对最佳效果"具体是指什么? 我的整屏画面是摄像头的数据,背景色叠加是指?
我已经在边缘部分,以边缘点为中心做了3*3的均值滤波,但仍没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D:
问问!

你的osd借助了片外的fpga逻辑了么!
此外vp2clk0 vp2clk1 vp2ctl1等你都查了么!毕竟fpga全部是依靠他们的时序的,如何只抄evm的话,应当非常顺利!

楼主:
我OSD是在DSP内部软件做的,整个系统中没有FPGA.

DSP是ADI的,因此没有vp2clk0 等时序线

网友E:
OSD叠加

你的OSD叠加后的图像,是通过什么监视器观察的?我做过软件OSD,直接用模拟监视器观察不会有闪烁现象,但是如果终端通过硬盘录像机之类的,就会出现闪烁想象了

网友F(2009-12-23):
如果是CBVS,那么这种简单OSD必然闪烁的。原因是隔行扫描造成的。
解决办法两种:
1. 修改OSD,不要出现单像素的水平线
2. 增加防闪滤波,这个开销就大了

网友G:
LS所说的LZ应该考虑过了。

其实,CVBS做OSD叠加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奇偶场,而是在于叠加时的相位错位造成的像素漂移。
但这个问题只会在直接叠加到模拟视频上时产生,象DSP之类经过了帧缓存之后的肯定是不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LZ自己软件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些。

当然,要想有好的OSD效果,最好还是对OSD字体做镶边处理,适当选择两种颜色,看起来才会舒服。

网友H(2013-08-08):
需要OSD字符叠加芯片的可以与我联系,我司代理OSD字符叠加芯片:upd6453  upd6464 mb90092 max7456 目前均有国产芯片 均已量售,提供技术支持+方案,欢迎咨询18948743251许S

网友I:
没有做过  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