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输出数组的作用

楼主(2009-05-05):
请问一下复数的FFT变换之后得到的数组有什么作用啊?它表示的是什么?
3q

网友A:
FFT是什么估计你不知道。

建议找本数字信号处理的书看看

网友B:
把时域序列信号转换到频域了

可以说转换后的信号包含了,信号的频谱吧。

网友B:
建议

同意2楼的,建议找本数字信号处理的书看看。要想有个更直观的认识,可以用matlab 写个很简单的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