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说我的电脑BIOS版本低?

楼主(2009-05-10):
这个是说我的电脑BIOS版本低?还是CCS里的DSP/BIOS版本低呢?

出现如图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1.请问CCS里面的DSP/BIOS有不同的版本吗?

2.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的电脑里面的BIOS版本低呢?

3.我查看了我电脑里的主板BIOS信息,如下图

楼主:
各位大虾,求助啊

我的主板bios版本

网友A:
应该是ccs的bios吧

楼主:
回3楼,那么怎么更新ccs的bios版本呢?

网友B:
去TI网站上下载更新

免费的

网友C:
从component manager里可以看你的dsp/bios版本呢

在开始->程序->Texas Instruments->ccs->component manager里可以看你的DSP/BIOS版本,如果低了的话,可以去TI网站下载新的

楼主:
回5楼,版本为5.31,为什么还提示说是版本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