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gma DATA_SECTION 怎么理解?还想问一下!

楼主(2009-05-14):
在书本中看到“DATA_SECTION指令的作用是在名为section name 的程序段中为symbol分配存储空间,这条指令有助于在数据段的外部连接一段数据。”
这句话我有些不理解,“在数据段的外部连接一段数据”,是什么意思?

我在一个关于EMAC的程序中看到:
#pragma DATA_SECTION(packet_header, ".ExtDat1");
EMAC_Pkt packet_header[PKT_MAX];
这其中的 ".ExtDat1"  是作者自定义的吗? 如果是的那么应该怎么定义啊?
packet_header呢?非常希望能有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是这样的

#pragma DATA_SECTION(packet_header, ".ExtDat1");
就是将packet_header变量定义在.ExtDat1对应的section里

这其中的 ".ExtDat1"  是作者自定义的吗? 如果是的那么应该怎么定义啊?
回答:这个是在cmd文件中定义的

网友B:
在cmd文件中去找.ExtDat1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