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GPIO0管脚使用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现在使用DM642的GPIO0的几个管脚和AD进行SPI通信,其中设置为输入的管脚有问题,输入的3.3V高脉冲会被拉低到0.5V,估计是输入阻抗偏低引起的。我是按照文档对GPEN和GPDIR进行了相应的设置,请问还需要设置其它寄存器吗?另:GPIO和AD管脚直连,未加上拉。

请使用过DM642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RE

“输入的3.3V高脉冲会被拉低到0.5V”那应该是GPIO的方向设置错了,和输入的信号有冲突,才会这样子。

网友B:
我觉得看电压你是输出变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