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看了两个月EMAC的资料,看不懂,都想放弃了!

楼主(2009-05-19):
TMS320DM6437的EMAC资料只有120页,可是看起来相当费劲,寄存器太多,很容易搞混,每个寄存器又有很多个位,数据包的接收发送操作要注意这又要注意那,里面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也很多。
我看了两个月也没看出点名堂出来,在网上问也没人懂,真的想放弃了!
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看!或者给点这方面的中文资料好吗?

网友A:
RE

直接看NDK吧,如果不是自己要写以太网接口驱动,没有必要看那么仔细

网友B:
给你发一个我自己写的驱动

测试过可以用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084721559.rar

楼主:
谢谢alex74

你的头文件呢,也给我发一下吧,非常感谢!

楼主:
我现在主要还是想看懂EMAC的资料

 yxwsz说的NDK是什么?

网友B:
...

没有头文件,你对着代码看文档,就很清楚了。

网友C:
这个EMAC确实很强

所以比较复杂,看起来比较头大,所以叫EMAC,不叫MAC。DM9000,RTL8139之类的是不是同一档次。

这个MAC本身有非常大的RAM,可以把收到或者要发送的数据包做成连表的结构,功能超强。

文档需要反复理解,然后还要结合底层源码看,才能彻底理解。光看文档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B:
。。。

TI的emac发送效率不错,但是接收如果处理不好会丢包。
如果能加上tcp硬件校验模块就完美了

楼主:
我现在这个项目就需要稳定性,害怕的就是丢包

tcp硬件校验模块是什么东西?

网友B:
....

别管那么多了。这些网络硬件加速器只有在高端mac上会有。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