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DSP5509A外接FLASH是如何接的

楼主(2009-05-20):
我想问下DSP5509A外接FLASH是如何接的?
不知道在哪里下载原理图?

网友A(2009-08-02):
找个开发板,看看原理图

网友B(2009-10-30):
BGA封装的可以直接挂到emif上,tqfp封装的要考虑高位地址线(用GPIO或CPLD),同时要注意A0的接法

网友C:
使用SPI口的serial FLASH, 就不用那么复杂了,PCB布线也容易。

网友B:
同意楼上
如果用TQFP封装的话,还要扩展FLASH地址线。

网友D(2011-11-17):
回复 楼主:
我也有这个疑问,你现在知道怎么办了吗,能不能直接用多通道缓冲串口

网友D(2011-12-26):
4# yxwsz 同意你的意见,其实flash也不用太大

网友E(2013-10-30):
这个一般有两种解法  一种是用SPI或IIC等接口的flash外扩
最常用的就是用EMIF外扩  方便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