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芯片被锁了,求救

楼主(2009-05-21):
新设计的一块板子,一连几块都遇到一样的问题:
第一次上电,可以连上ccs,但下载程序时片子被lock了,直接访问内存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以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但都是自己在下载程序过程中掉电或者复位,这次的情况太不正常了,第一次上电,什么都没干,就直接lock了,郁闷啊,把以前好的片子卸下来换上也是同样地情况,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但查不出来,电源和晶振貌似都正常的,不然也不可能连上ccs,把看门狗芯片卸了还是同样地情况,CPU周围回路都是以前设计好的原理图直接COPY的,改动不大,我现在快没辙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不可能哦

没有写flash操作应该不会出现以上问题吧!
之前我也出现写flash上锁问题,但是都是在写程序到flash后才出现的。
感觉ti的芯片在加密上处理还是不太好,经常莫名其妙lock,lock后芯片就挂了,好贵啊

楼主: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确实能连上CCS,但是就是直接锁住了,烧不了flash,直接内存及片外外设访问好像也有问题,一连四块啊,剩下的几块我都不敢动了,怎么办??

楼主:
片子活过来了

我把lock的片子换到以前设计的板子上,片子可以unlock,活过来了,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察一下复位电路及管脚连接

如果3.3V,1.8V,还有晶振信号都正常,
就外部来说,只有复位信号了,
还有就是芯片管脚连接,
有没有连错的。。。

据我的经验,这种问题一般只能靠自己,
别人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C:
那就只能排查一下你的板子的原理图,及焊板的问题了

既然板子能连接上,那么3.3V,.1.8V电源估计就没问题,你可以试着在片内RAM运行一个程序试试,如果能正常运行那就是flash的问题,但不是锁死的问题。
你查一下:
VDD3VFL:flash core power pin 的电压是不是3.3V

楼主:
VDD3VFL是3.3V啊

VDD3VFL是3.3V啊,把以前的板子上好的CPU焊到新做的板子上也是一样的现象,怎么办啊,我没办法了。。。

网友D: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哦

1.使用File->data->load装载你编译好的OUT文件,打开汇编窗口,跳到地址0x3f7ff8看看后面连续的8个字节是否全为0xff,如果任何一个不为FF,就是设定了密码,按那个密码输入,unlock
2.如果写程序写到一半,软件停止响应,或者经常有这种情况,检查电源的纹波
3.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GEL文件解开“假锁定”的芯片

网友E(2013-03-19):
楼上 beercola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F(2013-05-29):
引用 网友D:
1.使用File->data->load装载你编译好的OUT文件,打开汇编窗口,跳到地址0x3f7ff8看看后面连续的8个字节 ...

时间就远了  说的很好  应该总结一下如何解锁

网友G(2013-08-04):
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有限流设置,把电流调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