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IPM模块不烧的情况下,怎样测试DSP生成的SPWM波正确无误

楼主(2009-05-23):
我是做的交流变频调速板,用DSP开发出SPWM软件,给IPM模块送6路控制信号,IPM模块输出接电机。
因为IPM模块是很贵很脆弱的,烧得心疼呀。我用了2812生成了spwm波,但是还是不敢随便加上模块。各位大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变频调速板子的,最后要带电机带模块,你们是如何做的呢?谢谢

网友A:
IPM主电源用低压来调

还有就是先用示波器看波形啦,确保上下IGBT不同时开通

网友B:
串联一个电阻先来保护

网友C:
wuhahaha,

假设IGBT的最大电流是10A,那么IGBT的母线,你串个1A的保险丝。你带的负载要很小,这样,即使有错误,管子还可以承受1A的电流,即使保险还有延迟时间,你的IPM还是可以承受。

网友C:
还有个办法是我的老板想出的

有个带保护开关电源,最大功率只有10W,反正很小,一过流,开关电源就保护,IPM就是短路了,由于功率和最大电流的限制,IPM都不坏。

网友D(2009-07-09):
做个IPM的保护电路

1.做个IPM的保护电路;
2.做个逻辑信号错误的保护电路;

网友E:
直流母线上串个灯泡,功率大小可根据实际负载来决定

短路大不了灯泡全亮,很安全。

网友F(2009-08-19):
对于IPM,自身的安全性还是很好的,自身的保护做的很好,不必担心
楼主只需要防止上下管直通,注意上面管子要用隔离的电源就可以了,若能做个过流保护那就更好了

网友G:
直流母线上串个灯泡是比较好的方法,也可以串电炉等,效果很不错,我经常这样试。还有就是先用低些的电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