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DM642中如何做除法运算?

楼主(2009-05-25):
我现在要测车运行的距离S(几米到几十米的样子),然后除以经过这段距离的时间 t (毫秒级到秒级),来得到列车的运行速度V=S/t
可是我刚学DSP,还不知道在DM642 中怎么进行除法运算,哪位大哥大姐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 加减乘除(+ - * /)都忘了么?

莫非是大牛,直接用汇编?

楼主:
汇编我不会,不过

能直接用“/”吗?我现在刚学DSP不清楚啊
我看过有些地方这样介绍过:
“通过设定小数点在16位数中的不同位置,就可以表示不同大小和不同精度的小数了。数的定标有Q表示法和S表示法两种。
同样一个16位数,若小数点设定的位置不同,它所表示的数也就不同。例如:
16进制数2000H=8192,用Q0表示
16进制数2000H=0.25,用Q15表示
Q表示    S表示    十进制数表示范围
Q15    S0.15    -1≤X≤0.9999695
Q14    S1.14    -2≤X≤1.9999390
Q13    S2.13    -4≤X≤3.9998779
Q12    S3.12    -8≤X≤7.9997559
Q11    S4.11    -16≤X≤15.9995117
Q10    S5.10    -32≤X≤31.9990234
Q9    S6.9    -64≤X≤63.9980469
Q8    S7.8    -128≤X≤127.9960938
Q7    S8.7    -256≤X≤255.9921875
Q6    S9.6    -512≤X≤511.9804375
Q5    S10.5    -1024≤X≤1023.96875
Q4    S11.4    -2048≤X≤2047.9375
Q3    S12.3    -4096≤X≤4095.875
Q2    S13.2    -8192≤X≤8191.75
Q1    S14.1    -16384≤X≤16383.5
Q0    S15.0    -32768≤X≤32767

”

网友A:
re

初学者可以不管啊,就用C语言里面的+-*/就OK了,数据类型可以用double, float, int;

定标属于优化的范畴,初学的话可以不予理会。
600MHz的DSP,计算除法,还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谢谢yxwsz,多次得到你的指点,让我非常感动!

用“/”号,能保证精度吗?我们这里对实时性要求不高,但是对精度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B:
精度? double 不够你用的?

再说了,你试试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