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外部中断不同时发生,怎么得到这两个中断之间的时间

楼主(2009-06-02):
(无正文)

网友A:
开定时器啊;或者定时器的捕捉功能

楼主:
computer00你太强了,单片机和DSP都学的那么高深啊

我刚学DSP才一个月多一点,现在用的芯片是DM642,对他的定时器的很多函数还是不太懂,你能不能解释的详细点?
开定时器在两个中断中应该怎么用?
你说的定时器扑捉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那要看你具体的DSP型号了

第一个中断发生时,初始化并启动定时器;第二个中断发生时,停止定时器,去读定时器的值,就是两个中断时间的差值。
如果时间比较长,超过定时器的范围,就需要定时器中断,设置软件计数器了。

至于捕捉,不是所有的芯片的定时器都支持的,要看你的芯片的定时器是否支持IO口捕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