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汉宁窗

楼主(2009-06-04):
请教汉宁窗加权算法应该怎么实现,有什么资料可以看嘛?

网友A:
我的看法

使用matlab等工具生成汉宁窗系数,在做fft时加载上去即可,
可以参考数字信号处理等相关书籍

网友B(2009-08-05):
最好用汇编写,要不运行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