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置大容量内存到底可以多大?

楼主(2009-06-29):
由于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1~5G),所以考虑是否需要在dsp片子再串联一个sdram.
DSP外置大容量内存到底可以多大?听说有8G的?
除了sdram,还有哪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此外,可以串接多个sdram片子么,最好有实例?

网友A:
re

6414/4/6 EMIF最大可寻址空间为1280MB;
不过严重怀疑你的需求:真的需要那么大的随机存储器吗?
如果真的需要那么大的内存空间,建议使用FPGA + 内存条的方式解决。

网友B:
这么大的容量,你为什么不考虑使用SD卡或IDE硬盘呢?

这么大的容量,你为什么不考虑使用SD卡或IDE硬盘呢?

网友C(2009-08-19):
回复 网友B:

支持,如果需要这么大的内存容量,不如跑个文件系统,用SD卡或硬盘来做虚拟内存。
用SDRAM或DDR等,估计很贵,也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