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2X的SPI Bootloader

楼主(2009-06-30):
C672X的SPI用来Bootloader, 请问,能不能用SST25010这个片子阿?
TI Bootloader的SPI例子,用的是at25lc640, 那个片子的地址是16位的,
我选的SST25010片子,地址是24位的

也就是说,对于程序比较大(大于64K), 能不能用SPI来Bootloader?

谢谢了!

网友A:
re

明确的告诉你,不行;
SPI master boot的地址是16位的;
please refer to page 5 of spraa68c.pdf

楼主:
SPI启动代码量居然这么少

但是,16bit地址的代码量只有64k, 功能强劲的672X不至于只能用这么小的代码量啊,

网友B:
我的看法

SPI启动代码的大小不影响整个程序代码的大小

网友A:
实现一个secondary bootloader

做一个secondary bootloader放在spi flash中,用来从其他flash memory, 或者串口、或者网口加载代码到SDRAM运行;
64kB空间足够放一个功能非常强的bootloader了

楼主:
只能second bootloader了

看来只能用second bootloader了

看了ti的second bootloader资料后,再向各位大侠请教了。

谢谢!!!

网友C(2009-11-14):
我做55x系列的,也在考虑做二次引导。谁有实例代码,可否参考下。bai07104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