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 烧录问题

楼主(2009-07-02):
各位高手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玩2407A,程序写好了,编译链接都通过了,可是烧录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我的cmd文件是这样的:

MEMORY
{
    PAGE 0:
        VECS:origin=0H,length=40H
        PVECS:origin=44H,length=0100H
        PROG:origin=150H,length=7EAFH

    PAGE 1:
        B2:origin=60H,length=20H
        B0:origin=200H,length=100H
        B1:origin=300H,length=100H
        SARAM:origin=800H,length=800H
}
SECTIONS
{
        .vectors:{}>VECS  PAGE 0
        .pvecs:{}>PVECS   PAGE 0
        .text:{}>PROG     PAGE 0
          .data:{}>PROG     PAGE 0
        .bss :{}>B0       PAGE 1
        newvar:{}> SARAM  PAGE 1

}

有那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不吝赐教.谢谢了,我的邮箱是guozhifeng219@163.com

网友A:
你要线擦除他

不知道你用什么工具烧录的,但是有些工具擦除和烧写是分开的,即使是可以连续完成的也建议线擦除在烧

网友B:
你是仿真还是烧写啊?

烧写没遇到过这种提示,只是注意烧写时VCCP接5V
如果是仿真的话,应该是你的CMD程序有不对应的地方
你的FLASH分配时,如果复位中断向量定位在0X00开始的话,注意MP/MC脚接高电平
另一种方法是复位中断向量从0X8000开始(VECS:origin=8000H,length=40H)
MP/MC就可以接低电平了。但这个的话只是你调试用,烧写时要改回0x00

网友C:
你好

这个dsp你还得自己找找相关的论文 说不好使

网友D(2009-08-06):
估计坏了

网友E(2011-05-03):
3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我用的芯片是2403 在芯片周围加电容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