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为TI的5402

楼主(2009-07-03):
这个dsp并行引导的程序放在数据空间,可是这个空间最大为32k,现在我的程序超过了32k,怎么试都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secondary bootloader

做一个二级bootloader(secondary bootloader)放在该32k 镜像里面,
该secondary bootloader启动以后,加载剩余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