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07无外扩RAM仿真器调试

楼主(2009-07-07):
我手头上的是2407的片子,但是没有外扩RAM,调试的时候很不方便。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将特殊的中断向量表烧写到片内FLASH中进行二次跳转,从而在调试时不需要扩展RAM,我将这篇**添加到附件中,以供大家参考。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发过帖子,有热心的朋友给过帮助,但是用汇编的语言建立工程,我不是很熟悉汇编,在添加C语言主程序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就在这发一下,就具体的问题问一下!
    我给的这个程序应该是可以跑的,是书上的一个例子。我在有外扩RAM的板子上调试过,可以正确进入中断。但是我如果想用这种方法将我的程序load program到SARAM中时,就会提示出问题: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有时候提示的地址是0x40)。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感觉自己的CMD设置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很迷茫!我把我的调试步骤和方法写在下面,以便大家指正:
  1. 配置好存储器,使能flash(我这里有个gel文件,添加进去以后在CCS的GEL目录下可以直接选取flash enable)
  2. 烧写flash,烧写成功了的(具体烧写的内容我发到附件里面了,名为flash的压缩包里面)这个里面的源文件是汇编语言,但是只是起烧写中断向量表的作用,应该跟后面加载到SARAM中的程序源文件(用c语言写)没有冲突吧!这个flash压缩包里面的头文件F2407.h 换成ram里面的2407c.h,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用include包含进去的时候,编译通不过,这是一个疑问。我比较了一下,汇编的头文件和C的语法规则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原因就通不过呢!
3. 加载程序到SARAM中去。(加载的工程文件在附件中,名为ram的压缩包里面)
如果哪位朋友手头上有片子的话可否帮忙调试一下看,再帮忙指出一下我的问题,不尽感谢,呵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717174918.rar

楼主:
继续发压缩包,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一次发上去!

flash压缩包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7171917355.rar

楼主:
求助

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指导一下的!

楼主:
看来是冷场了

完了,冷场了!看来是技术含量不高!

网友A:
re

汇编编写的头文件要在C中引用的话,变量前要加下划线,中断向量表的那个汇编里用 .global定义如
 .global _MCRA,_MCRB
然后在C中加extern引用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你有用不。如果是这个情况,到时候可以给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