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案设计

楼主(2009-07-11):
系统要求:9路模拟量输入,采集后的数据实时传送到计算机,经过一定的运算绘出一个图形,这个图形根据这9路模拟量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这9路模拟量有一定的关系,因此采集的必须是同一时刻的9个量才正确。

系统指标:每一路的采集速率大于10Ksps,暂定16位AD。

方案构思如下:用Dsp和CPLD实现,数据经USB2.0送到计算机。
AD转换后的数据经FIFO RAM送到DSP,DSP负责同USB通讯,CPLD负责数据采集的时序和逻辑控制。
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这9路如何采集,9通道16位AD很少,是不可行的,有两种方法实现,1,用两片多通道AD,由于基本都带片内的多路开关和采样保持,这两片AD的时序如何协调,(这种方案不经济)2,用多路模拟开关,用一片单通道AD,这种方式下采样保持器是不是每路都要加,还是AD中带采样保持了就不用加了?运算放大器是不是每路都要有,时序逻辑控制该如何设计。

望高手指教,希望大家给我提出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A:
直接用PCI采集卡不好吗?

如果是采集电压的幅度与在计算机屏上的显示位置相关,那么有11bit就够用了,再算上计算内部的一些误差上,有12bit正好。

网友B:
RE

10Ksps采样率,还需要很准确的相位关系啊?

轮询采集就可以,然后软件里面通过把轮询周期补偿一下就OK了,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

如果相位真的要求很准的话,那必须用采样保持电路了。

网友B:
RE

比如GPS, CDMA基站内的时钟电路,相位一定要保持和卫星同步,这里面的时钟电路,就不是一般的复杂了;

楼主:
哪种方案好

因为是测量仪器,采集的是传感器信号,所以要精度高一点,参数就这么定了,关键是这9路信号如何采集,准确地说是6路相关,另外三路可一块采集。方案:1、用两片多通道AD 。2、用多路模拟开关,用一片单通道AD。3、每一路都用一片单通道AD,同步采集。

哪种方案好??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