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输出的AD可以接到DSP2407A的数据总线吗?

楼主(2009-07-15):
我AD用的是,MAX1320,数字量输出是14位并行输出的。
请问大家我可以把输出直接接到2407A的数据总线上,然后设一个变量读取片外的一个RAM地址,是不是就能把AD的数据读到这个变量里了?

楼主:
re

如果可以,那么读数据的时候,RAM和AD的数据都会送 出来,那我怎么保证读到的是AD送出来的程序呢?

网友A:
你呀定义到IO空间不行?

你呀定义到IO空间不行?1324用过,还可以,1320一个系列的。最好用外部基准。

楼主:
re

谢谢 jacky-cheung ,明天试一试。定义到外部RAM读出来的数据全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