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学习

楼主(2009-07-22):
因工作需要,想学习DSP,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很多硬件设计都是TI公司!
我们公司的设计必须为AD公司的,AD的和TI好像有很大区别,希望高手对他们的区别给个指点!

楼主:
大家对这两家的情况都不是很熟悉吗?

楼主:
抛砖引玉一下

ti 的低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先进的加工工艺,比如现在在65nm这个级别上生产dsp,二是较少的内置ram,这个很占硅片面积,除去这两点,ti和 ad的产品在成本上不会差太多。所以还是老话,一份价钱一份货。ad的性能是要好那么一点点。至于ti的双核,由来以久,以前在没有公布omap1510 这类通用双核处理器前,就已经有很多型号了,比如最早的arm7+54x的547x,后来的arm9+55x的,以及在这个范围大量的提供给手机商的 omap710什么的,后来又有了dsc系列提供给数码相机厂商的也是双核,再到后来,我们就看到比较多的davinci,所以这个方面,ad应该比不过 ti的。不过,我感觉,主要原因不是ad生产不了双核,而是没有这个方面的考虑,你想啊,ti的双核产品大多都是民用高端数码产品,需要运算和界面的双重处理器考虑,而且还要求体积。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了集成双核的产品。而ad的产品很多用在军工,工业方面,对dsp的要求主要是温度,稳定性,性能的考虑,而不是体积,价格,所以自然不需要双核,另外那么强大,容易并行的ts每个里面再加一个arm?好像比较搞笑吧,接下来的并行扩展就很麻烦了,而ti不一样,她强调的是每个dsp的处理能力,所以才会出个1G的6416,这样的单片很需要再配合一个协处理器或叫多媒体处理器什么的。

楼主:
现在要用DSP

需要用AD的DSP处理器,看了一下AD的开发环境好像不开放,
TI的开放

楼主:
还有 ADI的开发板 哪家比较好?

好像ADI的开发板都很贵

网友A:
ADI在北京的DSP部门都裁掉了,还选他们的东西,上哪找技术支持去呀?

网友B(2009-08-26):
听说现在ARM流行

网友A:
ARM和DSP是支流于不同应用领域:ARM分高端和低端两种,高端主要用于基于操作系统的开发,其开发模式有点像PC软件开发;低端ARM主要用于和MCU同种用途的开发。
DSP更专注于数字信号处理和实时控制,对于高运算量的算法,其性能高于PC,实时控制方面其响应速度很快并带有硬件关闭PWM功能,不像MCU那样要用程序来关PWM,这样对功率器件保护加快了响应速度。

网友C:
不管是那个厂家的,同样是DSP,也就是数字信号处理。DSP与通用CPU的不同就是它的高效,高速。即要在单位时间内比其他的CPU做更多的事情。 因此,掌握相关数字信号的课程就至关重要了。如FFT FIR IIR PID 算法等。要不,和mcu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还有,一定要好好掌握matLab.

网友D(2013-05-27):
玩过AD的Blackfin  BF531,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