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M642中怎样才能精确延时呢?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23):
1.我现在使用的是DM642,时钟经过倍频后系统时钟为600MHz,如果我想延时100us,程序应该怎么写?
2.在C6000中有没有像51单片机中的那样空操作指令_nop()之内的指令?

网友A:
re

在642中也可以用nop指令。就是在C语言中加入汇编指令。
asm("    nop 8");就等于是加入了8个nop指令,比c51方便。

不过延时100us用这种方法太耗费DSP的运算能力了。

网友B:
hehe

那如果我的DM642系统时钟是600MHz的话,一个 nop 相当于延时多长时间啊

网友C:
说几句

由于CCS的编译优化,使得采用NOP延时的老办法无效。如下是一个成熟的方法。

方法:用DM642的定时器2作精确延时。
效果:应用在成熟产品中,很可靠并支持重入机制。
程序:如下

/////////////////////////////////////////////////////////////////////
// function:    Wait_uSeccond
//
// Descript:    Spin in a delay loop for delay microseconds
// Note:        (1) Timer-2 does not trig a interrupt.
//            (2) The MAX time is 57.2662306 seconds at CPU clock 600 MHz.
//            (3) 1uS = 75 cycle.
//////////////////////////////////////////////////////////////////////
void Wait_uSeccond( Uint32 ui32Delay)
{
    Uint32        cnt;
    TIMER_Config    cfgTimer2;

    // save Timer2 old settings
    TIMER_getConfig( hTimer2, &cfgTimer2);

    cnt = 75*ui32Delay;

    // clear the timer count register
    TIMER_setCount( hTimer2, 0x00000000);

    // resume the timer2
    TIMER_resume( hTimer2);

    // wait until time=delay
    while( TIMER_getCount( hTimer2) < cnt);

    // Reconfigure Timer2 with old settings
    TIMER_config( hTimer2, &cfgTimer2);
}

楼主:
我刚学DSP不久

弱弱的问一下,用DM642的定时器2不是通常用作SDRAM的定时中断吗?还能用作程序其他部分的延时吗?

网友A:
史版主,好久不见了,生意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