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为什么FFT处理的频谱不象输入正玄波有

楼主(2009-07-25):
这种波形为什么FFT处理的频谱不象输入正玄波有明显的一个逢值?有高人知道吗?

楼主:
这是输入正玄波的FFT频谱,为什么上图的波形不行呢?

网友A:
多少点的FFT

两种可能,一是算错了,二是FFT长度太短,把长度增加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在作FFT,

楼主:
点数是2048点的.

两种可能,一是算错了,二是FFT长度太短,把长度增加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在作FFT,
一是算错了,我用CCS自带的FFT和图一一直.
二是FFT长度太短.这到没试,我试试看.
问题是这种波形FFT能出象正玄波的频谱吗?

楼主:
这是我用MATLAB7.0模拟的FFT,证明我作的FFT没问题!

网友A:
只要包含周期信号,肯定能出周期的频谱

但是要保证FFT的长度包含多个周期,越多越明显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原始波形本来就包含有大量其他频率的分量

本来就是这样,原始波形本来就包含有大量其他频率的分量。

网友C:
晕。周期啊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