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千兆网卡芯片,支持光纤的

楼主(2008-03-29):
有没有不用PCI的呢 也能实现MAC 和PHY的功能呢

楼主:
我是请大家推荐的

网友A:
RE

你算算GE需要的带宽就知道GE接口与处理器相连的话只有用PCI/PCI-E接口了;
目前X86上带宽最高的接口也就是PCI, PCIE了;所以去找非PCI/PCI-E的千兆以太网芯片是徒劳。

或者考虑freescale的一些处理器,上面有集成GE接口的

你到现在还不清楚你要什么东西

楼主:
楼上是高手啊

谢谢提点啊  我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再找你请教撒

楼主:
就是如下框图所示的东西

楼主:
解释

虚线框图就是我要做的  A B应该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  能实现千兆以太网即可。

现在很多以太网芯片是集成了MAC和PHY的,但是都是PCI的啊

我觉得如果按图做,很可能不容易实现,或无法实现,因为是非电脑环境的。

如果用电脑的话,那就是做个网卡就可以了,不过要用PCI了啊,老师意思是不要用PCI

网友B(2013-01-16):
你好,你那边现在有没有pcie的千兆网卡,现在急需这一个~!还请帮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