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与THS1206连接问题!=

楼主(2007-01-03):
THS1206_CS0 接5402的IOSTRB
THS1206_CS1 接入CPLD进行译码:!A0,A1,A2,!A3进行四与门译码:则IO地址为:0x00f6(这个脚我也进行恒接VCC,GND试过现象一样)
THS1206_RW  接5402的RW
THS1206_RD  由10K电阻上拉到3.3V。
THS1206_CONVST:接5402的XF(而XF脚我接T1的TOUT1,也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进行控制,每1ms,10ms,1s进行测试过没有问题)
THS1206_DATA_AV:接5402的INT0

用万用表测量了THS1206以下信号:DVdd(3.3V),AVdd(5V),BVdd(3.3V),REFOUT(2.5V),REFP(3.5V),REFM(1.5V),均正确。
THS1206初始化程序如下:
ST      #0x401,@81
PORTW @81,00f6h   ;Write 0x401 to THS1206(Set Reset Bit in CR1)
NOP
ST      #0x400,@81
PORTW @81,00f6h     ;Clear RESET By Writing 0x400 to CR1
NOP
ST      #0x102,@81
PORTW @81,00f6h    ;Write The User Configuration to CR0
           ;Test mode(Max Vol),Internal Vref,内部参考电压,单独转换模式,
           ;正常模式,Sing End 一个通道采集,非自动扫描,测试最大电压(VREFP)
nop
ST      #0x4c2,@81//正常模式,无零漂补偿,二进制码,由RW控制读写,低电平触发,1通道,FIFO触发深度为1,复位FIFO
PORTW @81,00f6h    ;debug mode,Binary code,

THS1206的CR0,CR1的读写:由说明资料上知,CR1的BIT 9(RBACK)位写1可读CR0,再写1可读CR1,那么应该是上面
            ;初始化的CR0=0x102,CR1=0x4c2,而我读出来的结果是:0x600,所以我猜测我对THS1206的CR0,CR1的读写
            ;理解错误,或者是译码错误。读写采用(using R/W,CS0-Controlled模式),另外根本就没有INT0中断发生。
ST    #600h,@81
PORTW @81,00f6h
PORTR 0x00f6,@82            ;2 is read command
ST    #600h,@81
PORTW @81,00f6h
PORTR 0x00f6,@83            ;2 is read command
请各位大使指导,谢谢!tanmingzhi@2118.cn  QQ:8214098

楼主:
=!本人调试成功!=

谢谢各位的关心:

  你的问题解决。原因是THS1206_CS1 接入CPLD进行译码错误,因为我这块板子已经制板很多次了,CS1到CPLD里面的线改动过一次,今天没有来查硬件才发现(以前只是设计了THS1206,并没有调试,因为AD功能当时没有用,现在要用了来调试的)。译码后,问题解决。

  现在我发现遇到问题时,我们一般还是要先查硬件,软件问题一般容易解决一些,如果我早查硬件也就可以不用在这里面来发帖求救了。

  如果哪位在调试THS1206(AD),MAX7545(DA)时,我们可以相互学习。

    tanmingzhi@2118.cn           QQ:8214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