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很大的数组放到2407的FLASH中?!

楼主(2007-01-04):
没人解决吗?

我目前只能把数组放到FLASH中,但是读的时候不正确,显示的字符总是异常的.

如果把数组放到RAM中,就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放在FLASH中就异常了.

楼主:
没人解决吗?

没人解决吗?

楼主:
顶!直到绝望!

顶!直到绝望!顶!直到绝望!顶!直到绝望!顶!直到绝望!

网友A:
换带缓存的液晶屏吧,同一屏能显示的自定义字符数目受CGRAM

网友A:
你应该按点的方式去操作点阵屏

楼主:
回xwj!

据我所知,目前比较通用的液晶控制器不外乎两种:T6963C和SED1335A两种.这两种控制器的CGRAM都只有2K.我要存储的字模数组实在太大,有10K左右.字符的产生方式我都用上了,有内部CGRAM生成的,也有GRAPHIC方式下直接由DSP发送的.不管是哪种方式,存储空间都不足够存放这样大的数组.所以只好寻求方法把数据放在FLASH中,现在的问题是能够放进去,但是读不出来.(读出的是RAM中的数据).我一直弄不懂读FLASH与读RAM中的数据有何不同.

网友A:
呵呵,所以偶才补充:“你应该按点的方式去操作点阵屏”

楼主:
什么叫"按点的方式去操作点阵屏"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不太明白,能不能说得详细些?谢谢.

网友B:
是否数据类型定义有问题?

1,是否数据类型定义有问题?,若采用C编程话,应使数组的数据类型(如int16)与读出的临时存放的变量类型一样.
2,数组存放在flash中是否正确,若使用汇编编程用.word即可.
3,若使用C编程的话,应注意CMD文件中常数变量的段定义是否正确,例
   .econst          : > FLASHP         PAGE = 0

楼主:
回luyinkai

luyinkai朋友:

我是用C写的程序,我把数组定义成const int CCTable[64]={...};

在CMD中设置
...
PAGE0
       Table: origin=0x0180,length=0x1000;
       ......

.const    :> Table   PAGE=0

大意是这样的,我观察了FLASH空间,发现数组是放进去了,但是读取的数值却是从相同地址的RAM中读出来的.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C:
可以解决

在cmd文件中定义:
MEMORY
{
   EXT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Ext mem */
}

在lcd.h中定义:
#pragma DATA_SECTION(Ascii, "ext")
int Ascii[]=
{
........
};
我这样把数组定义到了外部扩展存储器中,相应改一下cmd文件,应该也可定义到flash中。

楼主:
hexiaobo

hexiaobo朋友:
    这个方法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不得其法.发现是不可行的.我想问题可能出现FLASH与RAM的数据存储有一些区别.而我不知道到底差在哪里.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hexiaobo的回答是正确的

我也用过

网友C:
不用谢!

如果你的方法没问题,我估计可能不能将数组直接定义到flash中,这有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如果你外扩有足够的RAM,你可以按照我的办法将数组定义到外部扩展存储器中。每次系统初始化时,由编译器的代码直接将数组初始化,也起到了常量数组的作用。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hexiaobo

hexiaobo朋友:
    以我的理解外扩RAM与内部RAM本质上都是RAM,所以我觉得把数组放入外部RAM应该不是问题.我现在更加觉得应该是FLASH与RAM有些不同.就目前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外扩RAM了,一来时间严重不够用,二来精力不够用.我还要做另外一个全新的尝试.再者我听说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有人成功过,但是他用到了C调用汇编!而汇编一直是我的盲点.所以目前我只能先把这个搁起来,再寻求新的方法了.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可以实现的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有人做过,用C调用汇编,具体的做法目前我还不懂.

网友E:
个人见解:

直接定义数组;
例如:unsigned char Array[1000] = {.....};就可以了。

楼主:
nxy825715

nxy825715:
    这样定义的数组在RAM中.

楼主:
请指教!

请指教!请指教!请指教!请指教!

网友E:
个人见解:

我这样定义的数组怎么可能是在RAM中,
直接定义数组;
例如:unsigned char Array[1000] =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数组是直接初始化的,那么在编译的时候分配到了.cinit段中,然后将.cinit段定位在FLASH中(烧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