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汇编高手帮我写两条汇编指令吧.

楼主(2007-01-05):
我用的是2407,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以下是相关描述:                             //对应的C语言描述
1):定义一个指针;                           //unsigned  int *PTR,jj;
                                                  //unsigned int Table[16];
2):设置一个循环;                           //for(jj=0;jj<16;jj++)
                                                   //{
3);指针指向数组的首地址           //  PTR=Table;

4);指针+1指向数组的下一个地址    //  PTR++;
                                                   //}

基本功能就是这样的,因为本人不懂汇编,所以自已写不出这个程序,请汇编高手指教.

楼主:
C程序

unsigned  int *PTR,jj;
unsigned int Table[16];
for(jj=0;jj<16;jj++)
{
  PTR=Table;
  PTR++;
}
就是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请指教

网友A:
ASM 程序

.bss uPtr,1     ;定义指针变量
.bss tLoop,1    ;定义Loop暂时变量
.bss tTabDat,1  ;定义读出的表数据临时变量
定义表格:
Tab: .word  1,2,3,4,5,6

ProgramStr:
           SPLK  #0,tLoop
LoopLokUp:
           LACC  #Tab      ;表格首址
           ADD   tLoop     ;加上增量
           TBLR  tTabDat   ;查表,结果存放在tTabDat
           ;表格地址指针加1
           LACL  tLoop
           ADD   #1
           SACL  tLoop
           SUB   #16
           BCND  LoopLokUp,LT ;小于16则继续
           ..
           ...

楼主:
多谢三楼热心的朋友

十分感谢你的程序,我拿去用一用,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其实我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如果你有空,请帮忙看一下,是否能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