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下载错误原因???

楼主(2007-01-05):
请问DSP在下载的时候提示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谢谢!

楼主:
没有呀!

谢谢了,我是用的LF2407A的芯片,但没有加密芯片呀,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呀?或者说是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A:
恩~

好像是那个地方的储存空间坏了
你先去软仿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