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语句和if……else if……语句

楼主(2007-01-05):
在DSP里面用C语言编程,这两个的效率哪一个高一点呢
求教
我现在程序里面两样都有,但是都是可以相互转化
switch的可读性比较好,但是给人感觉慢,这是一种感觉,没有测试过

网友A:
switch

switch一般效率比较高,因为不需要做多次判断.只需要一次.

网友B:
看具体情况

    应该说看switch case的数量和里面计算的复杂程度而定.
    case少或者是计算非常简单用
    if esle比较划算.

楼主:
同样的程序段

如果是对于同样的一段程序段呢,可以用switch也可以用if……else……
哪一个来的速度快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