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402的HPI接口能否直接连在PC的并口上??

楼主(2007-01-05):
是不是要加一些中间电路??

另外,看到很多人用HPI接口,不过大部分人都是将接口连在MCU或者ARM或者是其它的DSP上面,是不是无法直接连PC??或者说这样的连接,实际应用价值不大???

网友A:
并口可以

并口可以

楼主:
刚才笔误,应该是并口

我想问的是连接在PC打印机并口上的问题,刚才笔误,不好意思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问题

首先,肯定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吧??

其次,我事先也搜索了一下,发现几乎没有人直接将这两者相连
是不是因为应用上有什么限制之类的??

楼主:
晕倒了~~~~~~~~

居然都灌溉到这里来了 :)

网友B(2007-02-07):
肯定不行

pc打印口是5V,c55x的接口是3.3V,要加接口芯片!
另外,PC的地线静电干扰比较厉害,即使是5V的IO口也要使用接口IC才行;否则,会出现数据传送错误问题!

网友C:
--

电平转换一下

网友D:
这要看不同的需求了

项目需要当然可以用PC的并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