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C54X dsp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1-10):
(无正文)

网友A:
共用

若OVLY=1,则片内RAM是安排到程序和数据空间
在片内RAM且地址重复的地方,是共用的

网友B:
一般地,DSP一加电后,程序和数据都是在16K的RAM中,

你看一下CMD文件,发现程序结束地址和数据开始地址是衔接的!

网友C:
fw

这段物理空间里面的数据既可以被程序空间访问,也可以被数据空间访问

网友A:
所以,做DSP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CMD文件的分配
不然程序很容易跑飞

网友D:
要是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不衔接会怎么样??

?????

                 欢迎访问
                 http://phoenixmy.21ic.org

网友B: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